7klr 烧开关管?

楼主(2007-12-29):
一开始显示器有时可以启动,有时不能启动,后来一直无法启动。
测量开关管电压时开关管烧,请大虾指点一二?

网友:
我晕.找些基础的书先看看再说吧,本版有显示器维修专业用语的介绍.下次提问时请尽量使用专业用语.开关管在正常工作时最好不要直接用表测D极电压.因为这时有很高的脉冲电压.这样容易损坏表和开关管.

网友:
描述得非常“专业”
显示器中很多地方的管子都可以称为开关管,,你也没说是哪个电路。倒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