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救]诊断卡跑FF或7F,点不亮的问题!

楼主(2007-12-29):
我这现有一块754口的老主板!拿来时故障是点不亮,有时开机风扇转一下就会断电!朋友说是拔内存后变成这样的!我以为是哪短路了!后来排除了偶尔开机就会断电的现象!可是诊断卡每次显示的都不一样呀,而且就是点不亮,有时显示FF FF 有时显示的是FF 7F ,还有时是7F 7F 想刷BIOS却没找到,不打算找了,但又不死心,所以来向各位高手讨点经验!大概是哪里出了问题呀!如果不是BIOS就好了! 本人菜鸟一只麻烦各位了!

[以解决]AGP的供电问题!谢谢各位了!一楼的朋友,当然有Socket 754 的板子了!K8板用的是AMD Athlon 64 闪龙 的U呀!

网友:
1)查过了哪些呀?问得不清不楚的?既然是拨内存引起的故障,先查内存供电呀.
2)按照你第二张图的结果,你插上显卡就应该亮机了.
3)另外有754口的主板吗??

网友:
BGA有空焊。,U座或北桥.......

网友:
能走到7F应该就亮了啊,可能是哪里有虚焊导致板子不稳定

网友:
是啊,一般情况感觉上BIOS乱跑的,多数都是有虚焊的地方,压压桥,U,试下。看跑的数变不变。

网友:
再认真检查一下,各测试点电压对不对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08-03-01):
一开始就这样的话,这个说明主板都没有启动呀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