升技ABIT-BD7II主板点不亮 [上478CPU]

楼主(2007-12-29):
开机亮一下就灭掉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有好几块多是同一个毛病 有可能是通病
cpu
通病
点不亮

网友:
开机情况详细说一下嘛,就这样子谁说得清啊

网友:
南桥3.3V有电压 开机键也有电压啊 开机键压一下 风扇转一下就不亮了

网友:
打12V、5V、3.3V等对地阻值,或直接查CPU、内存、显卡等的供电MOS管。

网友:
很好修的........楼主你会修好的...

网友:
他的CPU电源管理芯片非常爱坏你看看
还有他的上管也烧了

网友:
看来是典型的保护。看看电源有没有短路的,重点但供电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