机器进系统前蓝屏报错

楼主(2007-12-29):
我今天检测一天本本  本是USB接口不能用  可是我开机进检测时却发现在读盘准备进系统时突然蓝屏报错
   我尝试更换带系统的良品硬盘和内存  可还是报错
       请教个位前辈们  这是怎么回事

网友:
有些系统损坏也可以造成进系统蓝屏的,各个主板上使用的系统有的也不可以互换

网友:
应该是系统问题,你装一个安装版的系统试一下,不要用那种GHOST版的

网友:
蓝屏报错有代码的,你要是记下代码的话在网上可以查到,一般都是系统坏  最好找个自己的硬盘重装一下,千万别动客户的,万一有资料给你干掉你就要麻烦了,还要数据恢复

网友:
应该是系统问题,你装一个安装版的系统试一下,不要用那种GHOST版的
要不就是内存啊 你取下一个

网友:
如果光启可以扫描硬盘,而且硬盘完好,应该是系统问题。多试试手动安装版的,盗版盘兼容性不好,多试试几个版本的。

网友:
散热不好可能也会导致啊!先从容易排查的部分一一检测吧!

网友:
我的电脑也有些故障呀,还是查哟,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?

网友:
南桥注意一下,可以提问时把机器型号 ,也贴上

网友:
系统问题

系统问题多些,在有就是如果是sata的接口硬盘的话试试改改sata的模式,在bios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