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问题,新手求教

楼主(2007-12-29):
前面,后面接上USB设备都无反应,供电正常。是不是可以判定是桥的问题?
问题
USB设备

网友:
是什么操作系统?98要装驱动的。

网友:
是XP系统,也重装过了。。此板换过IO不知道跟这有没关系

网友:
打一下USB对地二极体值吧,相关内容请使用论坛搜索

网友:
路过,学习中,首先谢谢各位高手,老师们的点评

网友:
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
你接个打印机(USB的那种)试下能打印吗?

网友:
换IO之前USB是好的不,可能是你IO换的有问题吧

网友:
应该再换个IO试试,有的换上了,不一定是好的,特别是旧板上拆下来的。

网友:
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............

网友:
USB的5v对地阻值是多少啊 ?BIOS里有没有打开?

网友:
数据线你侧了吗?供电都正常,你应该跑跑线路,如果道南桥得元件都没有问题,就该怀疑是南桥得问题了!

网友:
个人感觉,U口大多数都是南桥管的,很少才会跑线到IO里的。跑下电路吧。桥坏的可能性很大。前置的U口一般都是直接进桥的,没什么电路。再则如果U设备在系统里都没反应,多数也是本身坏的。

网友:
这时可能查一下时钟IC的48M给南桥内部USB模块用的,没有时钟过来,就算阻值对,供电有USB也不工作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