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用银漆修复本本的键盘...

楼主(2007-12-29):
我恨一直修过键盘的机会!!说来还真巧,就这几天的功夫还真就有几个修键盘的(我是什么都不会,临时抱佛脚的啊 生搬死套...还好东西家什还算全...)

了解了哪几个键不好使之后,(----机械部分没问题的,心中窃喜,不就是个矩形电路,几个键不好使吗?!)拆了键盘之后就是一顿用酒精清洗....然后再把银漆仔细认真的把(不好使的键位)电路重描一遍,有的适当的做以延长直到关键点外!!!

可是我发现我"做完的键盘"就没有一个好用的,那是越修越坏!!!!!!!人家本来是只有ESC键不好用,结果好了,我半末弄完后,好几个键都跟着不好用了,而且ESC还不按按,一按就是一套组合拳(就像同时按下N个键一个,效果就像中了病毒...)

----------------------
后来就根客户说了,您的键盘老化...癌症扩散,不值得再修了 好没颜面...

网友:
把镜头回缩,细想一下...我也没做错什么呀!

不就是用银漆把原电源重描一下吗?而且描的是很精细的...

怎么可以会出现那样的症状...

费解!

网友:
不能用酒精!!!!!!!!!!!!!切记

网友:
酒精能擦掉导电银漆,应该是这样,这样解释你应该能明白了吧

网友:
呵呵 怎么这么倒霉啊,我也刚修个富士通的键盘,那个难装啊,虽然我修过好几个这样的键盘 但每次装的时候还是要很小心,因为这个键盘后面是焊上去的,有一点松动就回手感很差,实在难过啊,浪费我3个小时才搞定

网友:
呵呵,酒精会刷掉导电漆滴,不信你用个台机的费键盘试试。用银漆刷好后用表把该连通的地方打下,

网友:
我想问一下:不能用酒精洗,那么应该要用什么洗才好啊?

网友:
可以用酒精,但是必须先找出问题的点在那里

老兄遇到的问题是在拖银漆的时候导致了线路的短路

修键盘不是全部都补漆 而是先用万用表准确的测量出问题的所在地
然后再决定如何的修补
线路短路的检查 用万用表打到欧姆档位的200M档 来测量各线路之间是不是有短路的现象出现
用200M档位不短路表是不会出现任何的数值的,相反就是短路了

很多数字表没有200M这个档位 如果你的表没有的话建议你去另外买一个

毕竟键盘的维修价值还是可以的我修一个键盘在 80-120左右

网友:
对于轻微的进水短路用酒精基本可以解决问题!

对于轻微的键盘进水短路用酒精基本可以解决问题!但是使用的时候不要用力过大
最好是用少许的纯净水稀释酒精这样既可以清洁线路 又不至于擦掉银漆线路
总之修理本本键盘是个很细腻的活 技术含量不高 找对方向和方法95%的(可以拆开的键盘)都可以修好

网友:
蒸馏水或纯净水洗洗就可以了。反正细心点就不会出什么问题,但线多了看着闹心。。

网友:
可以用酒精擦,但是要轻轻的擦,不用用力!
其实现在修键盘已经没有很大的意义了,现在全新原装的键盘已经便宜了!有修键盘的时间还不如多修几个机器呢!

网友:
楼上的朋友 好像 酒精不能擦啊 键盘上的那个东东会被擦掉的呀 我搞过一次 用酒精擦

楼主还是查下线路 看看有没有哪个地方连住的 用小刀刮刮就好了 我就用小刀刮的 不过 刮的时候 要仔细点  别刮错咯

网友:
我也觉得酒精是不能用的,以前试过,现在我有我的办法.

网友:
关键还是要找到故障断线处,尽量不要延长焊接。

网友:
修键盘时,我一般对进水的键盘先用酒精把污渍擦掉,不能用力,待酒精未干之前再用干净的棉球擦试,知道酒精完全挥发,注意也不可用力。
之后用万用表测量有无断线的,一般按键点不用抹导电银漆,大多数情况是按键点和连线衔接的地方有坏损,这时用导电银漆补好,记住再贴
上透明胶带即可(关键动作切忌)。
对于线路中损坏的很容易测量,补好后也要贴透明胶带。
补好后也要测量一下阻值,是否导通,要等导电银漆完全干掉再测量,阻值可以和其它按键点比对,不可过大,否则会有影响。

网友(2008-04-25):
补充一下,如果键盘在市场上好找,直接让客户换

网友:
看来楼上的全都是修键盘出身的专家,看了楼主的陈述我分析是楼主的导电银漆涂的太多太厚适得其反了,导电银漆只能月少月好,越薄越好,最好能用酒精稀释下就能做的很薄。

网友:
进水的键盘,短时间是不会把电路腐蚀掉的,我拆下键盘都是用水冲洗电路的,干了以后在修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