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-7101 865GVM3-V的主板,系统关不了机,关机变重启

楼主(2007-12-29):
一块,MS-7101 865GVM3-V的主板,系统关不了机,关机变重启,只能硬关机,IO和绿线有关的
三极管
也换了还是一样,是不是南桥坏了请高手支支招?急!
重启

网友:
我修过一个815EPT的板子故障也是关机变重启,爆头电容都换了也不行。后来换了北桥边的一个MOS管好了。具体是给谁供电的,时间长了记不得了。只记得输出电压也有,就是与正常值有偏差。

网友:
开机进了系统又一切正常只是关不了机不应和北桥供电有吧

网友:
我那板子不仅开机进系统正常,使用也正常。

网友:
没遇到过这种,解决之后说下,让我们知道下

网友:
我碰到一块联想的板字就是关机变重起,原来是我的3COM网卡坏造成的,换了就好了,换了个别的牌子的,你参考看看

网友:
没遇到过。楼上的说的是网卡坏了,为什么呢?

网友:
我试过系统问题,你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