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置音频的接法?

楼主(2007-12-29):
前面板音频接口(J7&J8&SPDIF1)   昂达 848PN 主板
该音频接口包含两个部份,一个是前置音频,一个是后置音频,它们的优先
级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,依次是:前置音频,后置音频。当你在机箱面板上
插入耳机(使用前置音频时),机箱后面板上插外部音箱的后置音频将不能工作。
J7

J8

SPDIF

Pin No

Symbol

Pin No

Symbol

Pin No

Symbol

Pin No

Symbol

Pin No

Symbol

MIC

5V

SURROUND OUT-L

Center out

5V

VREF

EMPTY

GND

GND

SPDIF-OUT

Line out-R

GND

SURROUND OUT-R

Woofer Low Frequency Effect out

GND

Line out-L

GND

GND

EMPTY

SPDIF-IN

这是我主板上的插针,请大家教教,谢谢了!

下面是机箱的前面板音频插口

MIC-IN

GND

MIC-VCC

SPK-R

RIN

SPK-L

LIN

请问这样的怎么接?谢谢大家了!

网友:
你第二个图是AC97标准,你上面的是8针跳线的图?确定没弄错?

网友:
表一错了吧?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我记得论坛里有人发过各种前置音频的接法,你找下看

网友:
老大们怎么接啊,我也想知道下,不知道你搞定了没有?

网友:
前面板音频接口(J7&J8&SPDIF1)   昂达 848PN 主板
该音频接口包含两个部份,一个是前置音频,一个是后置音频,它们的优先
级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,依次是:前置音频,后置音频。当你在机箱面板上
插入耳机(使用前置音频时),机箱后面板上插外部音箱的后置音频将不能工作。
J7
J8
SPDIF
Pin No
Symbol
Pin No
Symbol
Pin No
Symbol
Pin No
Symbol
Pin No
Symbol
MIC
5V
SURROUND OUT-L
Center out
5V
VREF
EMPTY
GND
GND
SPDIF-OUT
Line out-R
GND
SURROUND OUT-R
Woofer Low Frequency Effect out
GND
Line out-L
GND
GND
EMPTY
SPDIF-IN

这是我主板上的插针,请大家教教,谢谢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