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自动掉电怎么办..

楼主(2007-12-29):
我有个板子,板子上的供电都正常,I/O也换了,BIOS也刷了,还是不行,开机CPU能工作,也能过内存,但到不了显卡电就掉了,怎么办啊,

网友:
会不会是电源的问题啊.可能是哪里保护了

网友:
个人认为,这可能是CPU散热不良引起的...

网友:
个人认为掉电的原因:保护。或者是开机电路又发出了关机指令。你的显卡供电是不是不稳定?

网友:
掉电以后不拔电源插头 还能启动吗? 如果还能启动 应该排除短路保护的故障,重点应该是电源质量问题;如果不能启动,而需要拔掉电源插头(也就是让电源冷启动)那应该是扳子有短路情况,个人认为重点应该是北桥和硬盘问题,以前有过这样的问题,但没处理好.不知道你的运气会不会好点

网友:
赞同 可能是保护..........

网友:
这个板子没修好,最后是桥的问题,南桥坏了,呵呵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