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(ACER) A370如何解除BIOS密码

楼主(2007-12-29):
没找到24C密码芯片,是不是要刷BIOS了?高手帮忙,多谢

网友:
我记得曾经放电解决过一次 你有没试一下啊?

网友:
可以放电解决。在主板键盘下面有一组跳线,打下1,3开机进BIOA把密码清掉在改回来就OK了。

网友:
谢谢大家,搞定了,吹下BIOS重写了。没注意有没有跳线,清电池行不通!

网友:
请问,刷本本BIOS 要用什么样的编程器啊,要有哪些功能,大约价位是多少呢?

网友:
ACER TM370 解除BIOS密码的方法是短接G47处。
1。开机加电的情况下,进行短接。
2。G47处在主板MODEM卡下方。3

网友:
支持比尔江 的说法,我就用此法收了人家200块大洋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