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师傅,帮我写个程序.

楼主(2007-12-29):
现在无法调整分辩率.只能工作在VGA 模式下640*480.有时可以在1280*768.不能玩3D游戏.
屏号是:CP1501B
我在上海.可以快递过去.
谢谢!

入手一长城NV1500液晶显示器
开机白屏.无影像.拆开后原来是排线松了(单位淘汰的).接好试机OK

现在出现这个现像.如用GF2 MX400 和七彩虹9600就出现如下画面!(手里就这两个显卡)
用GF4 MX440 可以进系统.看电影.不能玩3D 游戏(如CS )进入游戏后就白屏从上慢慢的往下关闭到黑屏!

PS:电脑主机接CRT显示器 可以玩任何游戏.

求指导一下维修思路?

网友:
咋就没人回我的话呢? :o

网友:
液晶显示器对显卡挑的话就是程序问题多些。主要是软件写的时候兼容性做的不够。进有些画面花屏或白屏有些是屏上电路的问题。

以上的观点你会认为故障定位不太容易,可以代用驱动板来试。

网友:
这个是典型的屏驱动IC不对呀,换个试试呀

网友:
这应该是显示器的软件程序问题了。。。你代换个通用板试试。

网友:
从简单到复杂,先写程序,再换板子试试

网友:
我是新手....请不要生气
弱问:这个液晶程序如何写.用刷BIOS (我在淘宝上买的这个GGDL-2006来刷BIOS))的可以刷吗?

网友:
先用通用板试,区分是否板子或屏的问题,估计板的问题更大

网友:
可能是刷新率的问题,有些游戏自动调整刷新率到59HZ,而你的液晶不支持这个刷新率.

网友:
很有见地!与其说液晶显示器不兼容显卡,不如说液晶显示器不兼容显卡的设置!换上出故障的显卡,好好设置一下!标准分辨率,刷新频率60hz。

网友:
液晶在切换刷新率时会读取EPROM中的数据,不同的刷新率对应不同的设置数据,就也等同于为什么CRT显示器刷了ROM,时常在一个分辨率,刷新率下会很正常,而转到另一个分辨率,刷新率时 就会枕形失真,光栅扭曲等原因..
还有现在的液晶能与显卡蕊片进行通讯,自动调节分辨率..如你的显卡支持19"宽屏分辨率,而你原来是用CRT的显示器,你换上液晶后,重启主机,系统能自动设置分辨率与刷新率..因为主机与液晶进行了通讯.

网友:
谢谢!!!!
各位师傅悉心的指导.
显示器现在可以认卡了.只能工在VGA 模式下.640*480 60HZ 32位真彩
进CS 提示什么频率只有35     VH 59..什么的....玩了不了

如调高分辩率侧白屏.一会就自动到原来的VGA 模式下......这样看来是要刷软件了.那位师傅传授一下
(现在自学修主板从欣欣板主哪买了书和工具.还请各样老师多多指教,谢谢!!!)

PS:不好意,订购的通用板还没收到 我是新手.第一次修这个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