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om口的鼠标 能不在加电的时候热拔插?

楼主(2007-12-29):
除了usb鼠标外 , com口的鼠标也能热拔插吗 ?  对计算机主板有什么危害吗 ?

网友:
会烧芯片的,不信你试试就知道了

网友:
运气很好、暴好的时候热插拔什么东西都没有问题,运气一般就表试了

网友:
PS/2可以,我试过。修100多个鼠标的时候试的

网友:
有时能,有时不能。我试过,不过大多时候是能的

网友:
“PS/2可以热插拔”我想问张先生能否从理论的解释是什么原因啊?

网友:
大多时候是能的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都可以热插拔
不过都有击穿危险!

网友:
一般就不要热插拔了,有时一拔就击穿芯片

网友:
我的華碩P4SGX-MX 一不小心拔掉鍵盤再突然插回去就再也找不到PS2鍵盤了.第四腳的5V倒還在.

网友:
最好别搞这个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严格说除USB设备之外其他外设都不支持热插拔。
但都可以热插拔

网友:
最好别这样,除了USB 还有一个就是BIOS也可以热拔插

网友(2008-02-23):
不能热拔插,容易烧坏芯片,因为没加有保护电路。而UBS电路装有保护电路,不易烧芯片。

网友:
热插拔其实还是有技巧的,我试过光驱,硬盘,PS/2的鼠标,键盘等等,基本上都能成功,但是COM口的东西就不行了,要是鼠标的话,把同样一个取下来再插上,有时候能找到,有时候是死机,有时候就烧芯片了

网友:
没事的啊,热插拔就试试呗,大不了就烧几块板子呗,烧完了,再修呗,呵呵!楼主千万可别胡来啊!小心后果啊!到时候可别上火啊!

网友:
COM常热插没一点事,PS\2热插没好像不动哟.

网友(2008-03-24):
同意十三的说法,虽然我到现在也没遇到过烧芯片的事,但是还是小心一点比较好.

网友:
小到电感/保险  中到I/O  大到南桥   实践出真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