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A22M检测卡跑DF怎么修?

楼主(2007-12-29):
今天接手一台IBM A22M,待机电流0.01A,按下开机电流升到0.1A的时候掉电,撤开机子,发现以前就加焊过ADP3410和ADP3421我试着再加焊一次。电流上到0.7A不动了。上检测卡跑DF,再把ADP3410和ADP3421换了故障不变。IO也换过了。不知道那里问题。
掉电

网友:
今天早上再看了一下.风扇开机就一直转.感觉不对.应该是转一下就停下来

网友:
检查一下CPU的温控电路,检测卡跑DF,说明没有过CPU,主要检查CPU供电电路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