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78针的cpu针脚断了如何修复

楼主(2007-12-29):
有个断了三个脚的cpu,全是外围的针脚,请教各位如何修复.

网友:
一般是先处理好断针CPU的焊盘,从坏的CPU上焊下针,再焊在断针的CPU上。如果焊接的技术可以,肯定成功。

网友:
可用尖头烙铁,亦可用风枪,使用工具因人而异。像2楼说的,处理好焊盘之后涂抹适量助焊剂,可从废旧CPU上取针,也可以购买专用的CPU补针,特点是尾部有少量焊锡易于焊接。
切忌不可长时间对CPU加温以免损坏CPU。

网友:
个人感觉风枪是不能用来焊CPU针的  吹不好会掉更多针的 我有过这个经验

网友:
焊吧,不过很需要技术的,二楼说的方法是可行的

网友:
我也用的是网线,线长点好焊。好控制。但是还得看焊接的功夫了。

网友:
焊盘没掉的话用尖头烙铁小心点还是比较好修的

网友:
赞成用网线,另外焊接功夫可要了得,否则会越弄糟!

网友:
还是,6楼强大,我内修不传的精验,用网线,加助焊剂,曾焊好过,一个断了,5根针的处理器!

当时在我们电脑城那些修理都判死刑的了!

对网线! 要比从旧坏的处理器上拆,方便得多,这种方法我用了,2年多了!

网友:
请问,如果CPU针脚弯曲了(角度比较大),一般用什么工具,我是新手,请指教

网友:
用网线也可以焊CPU针,I服了YOUR

但是我不怎么理解其中的含意哦.^^^各位可以指点下吗?谢谢

网友:
网线真的可以吗?
    是不是真的啊?

网友:
用网线好控制,但补充一下最好用纯铜的网线
现在很多网线是铁包铜的不宜焊接,否则。。。

网友:
我还是不理解网线怎么样才能焊在CPU上呢?
谢谢.
不可能就像平时焊别的东西那样吧

网友:
用网线的好处就是网线长,手拿着就可焊。用CPU针脚的话太短,得有个夹持工具。当然有夹持工具的话,用CPU针脚效果还是要好点。(CPU针脚粗一点点)。

网友:
还有一种方法,可以用502或101粘一下的,这个办法俺也用过,也糊弄上了

网友:
如果焊接技术可以,当然可以尝试焊接,但一定要用防静电电烙铁,没有的话,普通的拔掉电源插头再行焊接!最简单的方法是,用铜线插到底座上,长短要合适哦!然后把CPU放上,不过此方法只适用不经常插拔CPU,固定在上面就不要再取下了,呵呵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