收了70维修费的板请教一下大侠

楼主(2007-12-29):
接到一块ABIT-BD7II,故障表现为跳C1,检测过内存供电发现正常,第一反应刷BIOS,故障依旧,换IO,一路跑下去,上显示器显示正常,收50,
第二天客人回来啦!说:慢~!超慢~!装系用了半个小时~!因客人是网吧装机员~!已排除硬盘确定是主板问题~!我立马上电进系统发现CPU使用一直是百分百,郁闷死了,进BIOS设置发现没有设置错~!立马又刷了一个BIOS,不行,换了一个BIOS芯片又刷了几个版本的~!当时我死就认定不会是硬件的问题~!拿他没辙了~!看看自已换的IO边个子松香,心想会不会是焊IO时温度过高搞坏了IO旁边的贴片~!电阻档把IO四边的电阻全部量了一下,没有不良现象~!于是就把IO边上的贴片电容全换了,上电~!OK啦~!立马报客人:还有东西坏,要加收20.收钱~!!

在下理论差~不懂~!请教各位大哥可否帮我解译一下为何这此电容会使得CPU使用率一直是百分百呢!~感谢啦~!~!

网友:
这样的焊工,有待加强啊...........

网友:
很多奇特无比的故障都是电容引起的,有时细致的检查可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,要不然失去的不单单是时间,还会失去信誉

网友:
松香是不是好黑啊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还真有这么奇怪得现象!还是第一次听说!我以前不会维修,总是跑循环代码,好几个估计都是IO或者BIOS损坏,就把它10/块卖了,现在想起来很后悔呀!

网友:
IO或者BIOS损坏的主板看来不少啊

网友:
哎,遇到过不过内存的,查电压,时钟都正常,刷BIOS无效,换IO也无效,晕死了,我到现在还没有说换过IO就好的呢,

网友:
内存不过和IO什么关系呢?为什么想到换IO呢?指点一下好不好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相尽快和大家学习学习主板维修技术,希望指教。

网友:
高温烧毁了贴片电容。。。。。。。引起故障,还是焊功一定要练好才行。

网友:
电容会使得CPU使用率一直是百分百,这样的事是少见哦,可能有是好了但不一定是电容的事

网友:
以前碰到七彩虹的板,无论换什么硬件,都是CPU100%,后面一直搞不懂为什么。因为BIOS也刷了,该换的也换过了,最后经版主指点,说要把主板电池反接就能消除故障,回去一试果然OK
这东西真的不是一般的人能解释的了的

网友:
本身故障就是在IO旁的电容上,IO没有问题!

网友:
以前碰到七彩虹的板,无论换什么硬件,都是CPU100%,后面一直搞不懂为什么。因为BIOS也刷了,该换的也换过了,最后经版主指点,说要把主板电池反接就能消除故障,回去一试果然OK
这东西真的不是一般的人能解释的了的
马上试一下

断箭 -10 水!

网友:
呵呵。。哥们你在换I/O的时候把旁边的小电容都给弄的给出位了。。当然会引起一些故障发生。

网友:
潜水N年~见JS上水BS一番

网友:
还真有这么奇怪得现象!还是第一次听说!!本身故障就是在IO旁的电容上!为什么想到换IO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