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天才修复的MS-6566键盘鼠标不灵

楼主(2007-12-30):
客人拿来时说进不了系统~!我一开机发现担示F1进系统~!心想小问题,于是乎想按DEL进BIOS设置一下,结里按键无反应,~!查看跳线无错,确定是PS/2问题,查了查5V供电4.6V(当时认为正常),量了量472排阻也没问题,电感也是好的,再量了量接口,排除了接触不良,没辙了,我没有什么理论知识,量了量472排阻通到IO,于是就换IO,换后还是不灵,晕死,刷了了一个BIOS无果,查来查去也高不出明堂~!但也不能不搞啊,总不能让客人到外头说这个店连键盘鼠标不灵也搞不了吧~!
第二天再上电发现一个现象:在到开机前显示器还没显示前键盘是灵的~!可以换制的~!从诊断卡代码中可以看到我可以用键盘不断地复位重启,一于是我断定不是键盘不灵~!而是开机几秒后就死机啦~!想起开始时查的5V供电只有4.7V,我想问题应该出在这,这个供电用的是5VSB,一路跑线路没发现什么问题,就试试把5VSB的滤波电解电容换啦~!结果OK啦,烤机2小时没有发现问题,立马给客人报价,收45.这个是10V1000UF的,外观上没什么问题没有大肚子.就一电容搞两天,总结~!不学理论,农民修主板就得走弯跑浪费好多青春~!

网友:
4.7V电压是有点低的,一般4.9V就是正常的

网友:
好经验,谢谢分享!4.7V电压有点偏低!

网友:
经验是慢慢积累的,有了这次的经验,下次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,和楼主一起进步吧。

网友:
个人认为而已
事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好的
简单也是如此

网友:
瞎说
4。7V 是可以视为正常的电压值

这个应该是电容失效导致纹波过大

网友:
数字表本来就乱跳,4.7伏基本上就可以看做是正常了,怨不得楼主了

网友:
一般PS/2 口不好使,有很多都是472排阻和排容漏电造成的。我修过几个这样的板,换了它们之后就好了。

网友:
是电容失效导致纹波过大
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(2008-02-02):
谢谢楼主把好的经验与大家共享.学习了.顶一下.

网友(2008-04-08):
学习楼主的经验了。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知道解决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