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有没有觉得82801HB易损

楼主(2007-12-30):
大家有没有觉得82801HB易损,不触发,CPU没复位,在打不到点的情况下,换82801HB都会好.还有不支持PCI/IO设备的,打不到点也是它坏得多,记得之前有听一位老师傅说过,INTER芯片组,CPU无复位其本上为ICH坏,在945板上确实是这样的,还有是XP死机的,换它就OK.我特别想请教大家就是CPU没复位,且ICH有PLT_RST发到GMCH,说明ICH工作正常,按时序应为GMCH问题.为什么换ICH就OK,我就是打不到点,还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.谢谢.

网友:
前几天修了一台HP的原装机,故障为不触发,量PWR_SW电压为0V,断开所有与此相连的设备,结果发现82801HB一上电,就使PWR_SW短路,换之,故障立刻消失

网友:
有同感,CPU无RST,打不到点的情况下,换南桥成功率很高。

网友:
LZ下次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,请先打一下INIT#是否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