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TC 7002FD 不加电

楼主(2007-12-30):
拿来开机不通电 7N60 和 0.44 3842 D709 都坏了 换了后 3842 7脚电压在12-14V跳动 8脚在0.3几V跳动 6脚也是0.2几V跳动 3脚 无电 7脚电解电容换过无效 7脚电阻换过无效 6脚8脚电容换过无效 10K电阻正常 2台都是一样的问题 郁闷中.................请高手赐教!!!!
:'( :'( :'(
问题

网友:
表面看来还像是3842不好,,你买的是不是拆机件?我碰过一连换三个坏的3842

网友:
一、你还要检查一下电源开关管S极对地的电阻,看看它是不是增大了。
二、检查一下后级电路,有没有过流的。

网友:
这种都应该很好修的,看一下3842的图纸就会了.

网友:
仔细的查查反馈电路和光耦,象这种情况,最好都能代换试试

网友:
3842已经换了好多个了 我还在一台好的机子上拆了个3842 这把换下来的装上都是好的 S极的对地电阻也是好的 也是在好机子上拆下来的 新的也换过 同样故障 2台KTC 郁闷中...........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回复
我怕二次电源那边有问题 所以把二次电源的 保险那 短开了 50V那 还是不行

网友:
LZ你再仔细一点去排查,因为LS的这几位大哥已经把3842的维修方法基本全上讲到了.

网友(2008-03-12):
谢谢了 我有一台机器是电源坏了 看了上面的资料修好了 是0.22对地电阻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