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754针脚主板点不亮!!!!

楼主(2007-12-30):
主板刚送来时,我测试闪断,通电后,几秒断电。经检查后,内存供电IC出了问题,换后修复,能进系统。
但在拷机过程中出现蓝屏后,再启动时,认不到硬盘。关机后取上硬盘,再启动时点不亮,诊断卡跑代码F3
无复位,复位灯长亮,请问是什么原因啊!!!!
点不亮

网友:
不复位时CPU有没有电压,把CPU的供电场管拆下来,看有没有坏的,

网友:
我测试CPU1。1V,内存电压2。5V/1。25V都正常!

网友:
测试过程中反复出现不同的几个故障
加焊一下桥吧,754板的桥最容易虚焊,尤其昂达的

网友:
楼上的说的一字千金,告诉了我们一个思路。我们新手学东西就缺少这样的点评的。感谢楼上的。

网友:
哎
昂打也不知道怎么滴
我修了不少昂达的754
基本上都是BGA虚焊
还有:梅捷、七彩虹(特别是绿色APCB板)也比较多

网友:
焊料和工艺的问题
廉价主板就这样了

网友:
有可能是电源IC再次坏掉!再换个试试!

网友:
我用BGA加焊过桥,跑44-50,应该可能是桥挂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