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用万和表测内存颗粒

楼主(2007-12-30):
请各位师兄告知小弟只用万用表如何测得内存颗粒的好坏
内存颗粒

网友:
如果是短路可以打金手指上面的AD线判断,别的不行

网友:
直接用万用表测芯片的对地阻值。可不可以呀

网友:
心片短路的好测 别的应该不怎么好用吧 用万用表

网友:
可以,但不是太准确
误差不超过30欧的就可以是好的
但有测试仪还是要用测试仪

网友:
测芯片的阻值,再跟别的比较,别的如死机,蓝屏什么的用成用表就不能测了,论坛里面有RST软件,测蓝屏死机最好的软件,工厂里面用的就这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