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 英特尔原装板D845GEBV2,待机电压1.2...

楼主(2007-12-30):
求助! 英特尔原装板D845GEBV2,待机开关针电压1.2V,
PCI A1待机1.2V,开机跑数,E9,ER停,

问各位高手重点查什么地方?
CPU,内存供电正常,通电后,PICA14是3.3V

就是说哪个管子给PCIA14提供3.3V啊,

网友:
查下南桥供电管

网友:
E9??????????????好熟的代码,好像是BIOS程序的问题

网友:
BIOS坏了,刷新一下一般就能解决问题呀,

网友:
3.3VSB一般是由南桥附近的1117提供的
有时候也会在ATX电源接口部分

网友:
我从一块一样的板子上吹了个BIOS下来,换上,也不好,直接不开机了,又把那个BIOS换到原来板子上,是好的,看来不是BIOS的问题,我再继续查!!

网友:
楼主的问题,大家都解答了,建议你可以多练习一下跑跑线路

网友:
你可以试着换一个I/O看好不好,内存的AD线也要量一下

网友:
在ATX电源接口部分BIOS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