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不跑码

楼主(2007-12-30):
刚收到东西就开始练习测试各个测试点,找了块能触发,不跑码的板来试试看.给各位师傅们看下我还应该量哪里?我没有频率计和示波器.下一步该怎么做?谢谢了.
PS:工作室有点乱,师傅们别批评哦

网友:
CPU是1.6A的所以1.5V供电正常,桥也压过了,没反应.是不是可以动刀了呢?先动什么?I/O?

网友:
CPU不工作你动IO??

网友:
就是不懂所以在请教啊.能点拨一二吗

网友:
478的U不压风扇支不了几秒,你也不怕烧了,如果换了462的...2秒让你哭

网友A:
不跑代码的故范围太广了

麻烦LZ到新手区看看帖子先,那里有很多常见故障的检修流程

网友:
没事,不扣风扇能撑多长时间我还是有点经验的,462的肯定不能不扣风扇.CPU是好的,电源也是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不跑代码的故范围太广了

麻烦LZ到新手区看看帖子先,那里有很多常见故障的检修流程

看过了一些,不过看多了也就乱了.我想还是边干边参考好些

网友:
CPU工作条件:供电,时钟,复位,PG,片选。哪样不正常都不跑数。一样样来吧。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,继续学习.希望有天也可以和你们一样帮助别人

网友:
看看CPU复位有没有啊!如果没有CPU复位的话,再查查时钟,没有时钟的话,就把时钟搞定就好啦 !

网友:
  其实在诊断卡上就能看到有没有没复位信号,如有再往北桥和CPU查

网友:
有复位信号,时钟晶振换了下没用.时钟芯片RTM360-110R能跟什么型号互换?我手里有RTM660-107R
UA730912
UJ760358
UA831754

网友B:
感觉楼主挺有意思的,时钟芯片坏的不是很多.至于不跑码,好多故障都会引起的.无示波器的情况下,可以手摸下cpu是否有温度,有温度的话,供电和时钟坏的面较少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感觉楼主挺有意思的,时钟芯片坏的不是很多.至于不跑码,好多故障都会引起的.无示波器的情况下,可以手摸下cpu是否有温度,有温度的话,供电和时钟坏的面较少.

您的意思是如果时钟没工作,那么即使CPU供电了也不会热是吗,跟行管似的?
CPU是有温度的,我测试的时候不断用手摸的.
还有怎么时钟旁边的这3个贴片电容在线有21欧的阻值,图片如下

网友:
LZ现在维修一点思路也没有,完全不按照套路来。硬生生的把我问倒了,我回答不了什么问题,只能说你赶紧买论坛的书好好从头看看

网友:
我倒,不要再拿书折磨我了.我还是慢慢研究一下吧.谢谢了

网友:
看了下图片,这款板子内存供电管易坏,正常为2.5v(ddr槽的7脚)还有就是,北桥极易空焊.试着用指压法,看能否跑码?

网友:
内存有供电,是连C1都不跳.已经压过好几遍了.

网友:
那就打阻什,测信号,一步步来吧.

网友:
不看也罢,基础都不想打好,能怎么研究?

网友:
北桥上的小电容短路,是否代表北桥已经翘;了?

网友:
看CPU座有没有虚焊 虚焊加焊 没有刷BIOS试试 看行不?

网友:
CPU上不上风扇就上电,厉害,CPU出问题也是不跑吗的

网友:
我就会刷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