给CPU供电的插槽的问题,在线求助!!

楼主(2007-12-30):
V星主板,开机时,‘吱’的响一声,就没有反应了,电源没有坏,测量主板上的CPU供电插槽的四个接线柱,均是通路,是什么东东坏了啊?
cpu
cpu供电

网友:
急啊?
是不是我的问题太简单了啊?希望大家帮我一下好吗?

网友:
四个接线柱,其实是两组12电源,两个正极是通的,两个负极是通的,正负之间好象要有200多欧姆的阻值,通路是不对的,你往后查,看看后面的供电管是不是完完了。

网友:
12V短路了~~估计北桥也已经挂掉了,先把供电MOS都拆下来吧。

网友:
可能是上管坏了的,你先不接CPU供电的小方头,看主板还能上电,能上桥可能是好的

网友:
12V短路了啊!!! 测CPU附近的MOS 管有没有击穿!!!

网友:
12V是短路了,你查查CPU周围的场效应管和PWM芯片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