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BGA风枪+自制预热台换南桥的过程

楼主(2007-12-30):
今天接到两块板子,全部南桥坏,刚好有时间,就把过程拍下来了,供大家参考,

网友:
现在很多人在用红外发热呀,得到了很好的推广,

网友:
下面不用加热吗?真是高手。如果这样子做。要十分熟悉的有经验的人做的成功率才高。

网友:
师傅那个预热台怎么弄的,怎么发热的?没见什么通电的

网友A:
好强大,师傅用得热风枪好象不是,普通的,

还有你的诊断卡,那能买到呀,看来比我用得先进的多

焊台是不是下面用台电脑,处理器上不加风扇,通过热传递来,来加热的!

想不出来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强大,师傅用得热风枪好象不是,普通的,

还有你的诊断卡,那能买到呀,看来比我用得先进的多

焊台是不是下面用台电脑,处理器上不加风扇,通过热传递来,来加热的!

想不出来!

焊台是不是下面用台电脑,处理器上不加风扇,通过热传递来,来加热的!
这位大哥太强了,我佩服

网友:
真是技术高啊......佩服啊.............

网友:
楼主真是高呀,学习学习的哟

网友:
搞到现在我始终是不太明白,判断桥烧后,还要看过那里没有问题才换,要是不是本身桥不行,而是外围的电路造成的桥烧,这个又怎么在维修的过程中判断出来,,,,,

网友:
楼主真是天外飞仙。太强悍了。哈哈 :lo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