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810E主板,为何只能上P3了?

楼主(2007-12-30):
联想同禧140,出厂编号:SS01274012。
原机CPU是C2 950/128/100/1.75V。主板未从机箱内拆下时,故障现象是喇叭发出BIOS损坏报警音,以为是BIOS故障(未插诊断卡看)。拆下主板后,再上电,诊断卡不跑码。正好手边有个P3 733/256/133/1.7V,结果代码跑41,发出和原来一样报警音。
上网找到BIOS重刷,还用P3 CPU,开机一切正常(BIOS设置内没有电压/外频调节项)。用原来的C2 950或C2 667/128/66/1.7V均不跑码。
主板上有FS0和FS1两组跳线来选择外频,以上都是跳在默认的AUTO状态。当跳在133外频组合时,C2 950有时能点亮,但出现联想画面即死机,点不亮时停在C1。
内存附近有两个鼓包电容1000UF/6.3V换过,还是不行。
记得以前也有一张694的板子,也是只能上P3的CPU,没找出原因,让顾客换了个P3了事。
愚估计还是和频率有关。时钟IC是W209CH,手上没同型号的,所有不好换。因此先来请教各位。
请知道的不吝赐教。多谢。

网友:
重点还是应该在BIOS这里,版本是否一致?
某些BIOS可以在几款板子上通用,但也不是完全通用,是不是刷错了版本?
其次CPU的体质也是个问题,还有NB,是不是有老化的嫌疑?

网友:
有待检查的地方有不少,考虑到板子比较久,我个人会先换Vcore电容和看看座子

网友:
十分感谢两位版主回复。
这块板子的BIOS,是好不容易从本论坛找到的一个。所以二楼版主的刷BIOS的意见没法验证。再看看Vcore电容,没一个不漂亮的,所以也没动手。座子倒是用风枪吹了一会,还是没效果。后上假负载和C2 CPU测主时钟,发现不论怎么跳FS0和FS1,频率始终为133MHz。而上C2 950(外频100)的能跑码,应该是工作在超频状态。而C2 667是66外频,所以不能跑码。验证了我以前的想法,就是CPU的外频通过跳线调整不了。跑CPU座时钟线,发现是通过一个330电阻直接进时钟IC,没有什么好搞的。我又从FS0和FS1跑线,发现FS1的一脚通向I/O了。我就用万用表到处测时钟和I/O附近的小元件,试图能找到不正常的东东。又开机量电压。上的CPU是C2 667,居然一次开机跑码了。此时量CPU的主时钟,确实为66MHz了。当即又上C2 950,也正常。拨掉电源,过一会再开,又不行了。
故障原因基本可以确定,就是输出到CPU的外频不对,总是133。但为何有时会好呢?FS0和FS1跳线原理是什么?
请各位高人赐教!

网友:
新手,又学到东西了。哈哈。。。。

网友:
有时跳线显示的说明不对,多种组合试试就知了。先上P3的CPU(133外频),跳线能换成100外频的和66外频的,同时在BIOS中设定的,找到组合后再上C2的CPU就能用了。

网友:
回楼上,所有的组合都试过,就是外频不变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但正常情况下,故障点时好时坏,多数是有虚焊的地方,或BIOS不正常。

网友:
哪位兄弟能再提供一下这个板的BIOS我试试?
板子左下角边上贴纸上的型号是:QDI W1E2/0MB
再次感谢所有帮忙的坛友。
我邮箱是:wwchangxiao@163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