疑难故障,寻高手指点!

楼主(2007-12-30):
一块845PE,开机跑循环码,没有编程器,就先更换I/O后,OK。但是键盘检测报错。关机后,不能开机。一接上电源,检测卡上5V灯亮,其他灯灭。断电测5V对地只有5,60欧的阻止。把I/O吹掉还是那样,有谁能帮忙诊断一下故障。

网友:
那你要去刷个BIOS了   再试下!!

网友:
换I/O以后,接电源5V灯亮,应该会有1~2V的电压。最可能就是5VSB串到+5V这一路了。5VSB进SB I/O 网卡 内存供电也可能有,重点查查这些地方。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bbs/index.ph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