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KTC7200DF关机一个大亮点

楼主(2007-12-30):
  KTC7200DF关机一个大亮点,该查那一部分呀,是不是在尾板上查呀,查G1还是查G2呀,找了半天也没找到,请大家指点。谢谢!

网友:
  亮点大概有3秒钟左右,G2的电压是185V,可以说是正常的,G1的电压是-31V,也是正常的,查G1线路上的阻容和二极管都没有问题,真不知故障出在那儿了。

网友:
  该机已修好了,只知道是G1线路上的阻容或二极管有问题,查不出来,一口气把几个零件全换了,一开机好了,把换下来的零件用表测量了,也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对头的,搞不清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那不是阻容二极管,是快速二极管,
G1的快速二极管,电容,控制管坏了均会造成关机亮点~

网友:
大哥呀。这个我都,晓得。。这个是一个正级对地的电容坏了。就在那一路上,你运气真好。还给换上了。哈哈哈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:
你这是关机消亮点电路故障,一般消亮点电容失效,或虚焊造成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