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IOS备份问题

楼主(2007-12-30):
我的联想E255笔记本电脑想刷BIOS,先将原主板的BIOS备份下来(WINDOWS下),试刷回时却说版本不匹配。怪不怪?什么原因?

网友:
解决了吗,我也想刷一下!!!!!!!!!

网友:
在DOS下备份BIOS成功率高,然后在刷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在系统里下载一个,备份下来了,不过机器如果不亮了在刷就不好刷的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