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课堂:认识主板元件(2)

楼主(2007-12-30):
新手朋友进来认认主板元件,学点东西,也长点分数。-------认识多少不要紧,在后面跟帖。不许灌水!
答案:
1。石英晶体谐振器,简称晶振。该晶振标有KTS12.0G2C,谐振频率是12MHz的,主要用于USB所需的48mHz时钟,该时钟是由12MHz经过4倍频得到的。(11)所指的是该谐振器的协振电容。
2。直立式可恢复保险(poly fuse),用于保护主板相应部分的元件,但条件正常可自行恢复(也有需要断电状态下短路一下才能恢复的品种)。
3。贴片二极管,横线标志是负极,要更具体就去查相应资料。
4。(4)是(8)的晶振,(8)VT6307是1394火线接口芯片,提供类似USB的通讯功能。时钟频率24.576MHz。VT6307有多个型号引脚排列有差别,其中VT6307L晶振接在60,61脚之间。

5。普通贴片二极管,作为对照(12)是稳压二极管,大家可以看到这两个二极管的色环数目是不同的。普通的二极管只有一个色环,是负极标志,而(12)有2个色环代表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,稳压二极管还有3个色环的,同样表示稳压值。
6。32.768kHz晶振,为实时钟提供振荡频率,这种封装形式主板上很常见。
7。可以看到元件旁边的板上标有L36,是一个贴片电感,有滤波作用,有时也被用来当保险使用。
8。见(4)
9。根据芯片的型号就可以知道是I/O芯片,该芯片主板上很常见。
10。CMOS跳线,旁边板上有说明:有两个跳线,一个红色(10),还有一个黑色(红色旁边)是BIOS保护跳线,按板上说明使用。
11。见(1)。
12。见(5)。

稳压管色标识别见下面链接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bbs/thread-56901-1-1.html

网友:
看了你的

你应该上面也搞个说明了,我也看不明白是什么无件了

网友:
把自己知道的告诉别人,把别人知道的化为己用。这就是互相学习的过程。

网友:
1晶振 23不知道 4晶振 5二极管6也是晶振 怎么这么多晶镇 迷糊了。。。。。
7电感 8是华硕的开机芯片吧?猜测中 9是[/O 10是CMOS跳线吧
11是谐振电容

网友:
12也是二极管 请批改。另外请请教下我不知道的 2 3是什么? 8是什么?还有怎么那么多晶振啊

网友:
说真的,还真没有几个电子元件我认识的,不过看楼上的,我也了解一点了,谢谢你啊,希望你能早点发出答案来啊

网友:
1  12hz晶振
2  自恢复保险
3  肖特基表贴二极管
4  网卡晶振
5  贴片二极管
6 32.768晶振
7 贴片电感
8 IEEE1394控制芯片
9 IO芯片
10 cmos跳线
11 贴片电容
12 贴片二极管 (为什么标注是pd1不是d1请教张老)

网友A:
我也想学学!新手上来什么都想看看什么也看不了!分还不够啊

网友:
乱说,我退出去当游客都可以看到,要不修修你的网络!

网友:
答案已经贴上,新手有兴趣看看,如有不对敬请指出。

网友:
请问:肖特基表贴二极管和普通表贴二极管有什么区别???谢谢!!!!!!!!

网友:
只有看型号,查资料了。好的可以通过万用表测量:肖特基二极管压降0.2~0.4V,普通硅二极管在0.6~0.8之间。
显然肖特基二极管压降低,功耗小。

网友:
12 贴片二极管 (为什么标注是pd1不是d1.....

有些厂子采用分功能块标注,每个不同的块在前面加上一个区别字母。稳压二极管很多板子上标为ZDx的。

网友:
谢谢张老师这几天在论坛转的有点迷糊,看到这个贴的确长见识了,谢谢了张老师

网友:
感谢张老师!我想问一下!
   主要一共有多少个晶振?
   14.318MHz   和时钟芯片在一起
 36.768KHZ   和南桥在一起
 24.5MHz    不是用在用在音频电路中吗? 怎么还有和1394接口用在一起?
 25.0MHz  用在网络电路中? 还有和别的芯片一起工作的吗?
 12MHz USB还单独需要晶振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也想学学!新手上来什么都想看看什么也看不了!分还不够啊

只能说你的网有问题,就是不注册也能看到。

网友:
这地方很好啊!能学到不少知识!以后天天来看看!谢楼主了!

网友(2008-02-09):
这种贴子对新手很有用...

多多欢迎类似贴子.

网友:
不错不错!对于新手来说够详细谢谢分享!!

网友:
谢 学习了 感谢前辈 新手上来想看什么都看不了

网友:
不管懂得多少,先谢谢张生生的辛苦劳动先.看了这么久我不懂的就是贴片电容怎么知道其好坏啊?

网友:
主板上一般都有几个晶振提供频率啊,请教张老师

网友:
原帖由
劳坡一
于 2008-1-23 20:29 发表
我也想学学!新手上来什么都想看看什么也看不了!分还不够啊
分数不够先去看这篇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bbs/viewthread.php?tid=5924
请问张老师和各位高手.稳压二极管如果故障又.色环又看不太清楚,能查出规格吗?
[
]

网友:
学习 学习 张师傅的确挺有耐心的 好人一生平安

网友:
谢谢楼主, 不知可以在多加点进来吗, 好像主板上还有好多好多元件呀!

网友:
真的非常感谢1~~~小弟谢过了`~我想我会学到好多东西`

网友:
有图有文字,一目了然,这样学起来比较快!谢张师傅!

网友(2008-03-18):
又学到新知识了,谢谢张老师.经常在论坛看看收益不少!

网友:
2 看不清啊!!!

网友:
谢了!
新手!一点学习中!多谢你对新手的
照顾!!!!

网友:
谢谢张师傅,正在学习中,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谢谢 学习了新手上来想看什么都看不了 郁闷中

网友:
学习了不少东西,谢了,希望发更多的贴子。。。。

网友:
感谢张老做了这么好的贴子,又学习了!

网友:
非常感谢 你的无私奉献让我不断成长

网友:
对于新手来说够详细谢谢分享!!谢谢 谢谢张师傅

网友:
谢谢详细的说明~已经记到脑子里面了~~

网友(2008-04-25):
又涨见识喽.............
学习中.

网友:
对新手入门不错,希望高手能以循序渐进的方式给新手们上上课

网友:
图片制作得不错,解释也明理详细!我现在也在学习主板维修,一些大的元件是知道的,小元件的识别还不是很清楚。对了张老师,一些二极管与三极管,我们怎么在线测量它的好坏呀!我的是890的数字网用表!

网友:
问一下张老师,这个1394是不是网卡芯片啊?

网友:
1394火线接口芯片,提供类似USB的通讯功能,这是答案上已经给出的,可见看帖子不仔细。

网友:
感谢版主:本人新手一个,正在努力学习中。也感谢各位前辈们的指点!!

网友:
张老师有你现在这块主板的964芯片吗?我的是华擎主板!在一次意外断电中再开机时就把显卡插槽旁边的电路也烧了!给别人修他说芯片烧坏了!

网友:
usb本来直接受南桥控制,现在多了一个晶振,如果晶振坏了,是不是USB也不能用了?
我很菜,不知道这样问对不对?

网友:
怎么区别稳压二级管是多少伏,

网友(2008-06-07):
请一下各高手上面说的。自恢复保险. 是否烧断后一会儿自动接通!

网友:
多谢,经过不断学习,我还真能看出来几个

网友:
张Sir。主板上一般要几个晶振呀?

网友(2008-07-18):
不错,学习学习。保留在说。呵呵。

网友:
直立式可恢复保险  从来没见过  它是这样恢复的 原理是什么  能讲下吗 老师

网友:
学校以前学了点电路知识,忘了也差不多。。。有些还可以看的懂,有的就不行了!看来得好好补补了。。。

网友:
怎么这么多种晶振啦,都有点晕了

网友:
很详细,比马老师说的都细致....才学都是要看板认元件的。。。

网友:
还是有好多不认识,如南北桥,以及是什么主板等,还是先记下这些先

网友:
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

网友:
问一个题外话 NF520主板上桥芯片旁有两个晶振 一个是32.768 另一个是做什么的 辅助晶振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