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opcon液晶显示器不定时白屏但有淡淡图像

楼主(2007-12-30):
请教版主,我有个lcd-topcon显示器是不定时的出现屏闪且是有雾状履盖的图像.长时间开机后白屏但有淡淡图像,中心位置最亮.冷开机又重复上述故障,请问是那部分电路问题

网友:
这topcon液晶显示器的驱动板主芯片是台湾的----型号是gmZAN-A;  B7776AC    0120 5.它的屏控IC是日本产的:SLAC075F20;   F01155197

网友:
可能是VGA线或数据线接触不良吧,换一条VGA线试一下.

网友:
检查屏供电电压是否正常?~~~~~~~~~~~~~~~~~~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有雾状履盖是否背灯过亮?
若带屏闪则是高压板或者灯管的问题,可代换通用高压板测试.

网友:
我这液晶有时开机也白屏但有无信号菜单显示的

网友:
今天我也修一台TOPCON,故障是自动通电,开关不受控。且白屏。换过24C16无效。怀疑MCU问题,想换2013B,但是量到开关的时候,发现按下开关并无高低电平产生。断电量其他控键对地阻值不起变化!此按键是薄膜按键,不知是靠什么原理控制的?

网友:
这机的屏电压正常(单5伏),冷开机10分后才出故障的,高压板正常.这屏是20+40双针接口,现找不到通板试屏.不知是不是屏IC坏???

网友:
这种故障可以查出来的。在出现故障时立即断电,再加电开机,看是否还有故障出现?

网友:
这机出现故障后,关机又开也是出现的,只有等一会开机才正常但又很快出现故障的.就是图像很白,带屏闪,桌面绿草地变黄色的,但绿色桌面图标正常的,请教版主指点

网友:
如此软故障,最好还是代换一下驱动板试试,是什么样的屏了?用扣板转排线的吗?

网友:
这屏是台湾的:M150X1-03-5接口是很特别的,RSDS:20+40双排小线连接的

网友:
是扣板转双排小铜线的20+40针的...........

网友(2008-05-20):
看你描述的现象想象,判断可能是屏或屏线的问题,,,
有条件代换一根屏线试一试,特别是扣针的,可能性比较大
另外屏供电故障的时候检测一下是否偏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