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个关于电源的问题可以吧?

楼主(2007-12-30):
电源里绿线是的接点是什么符号?嫌电源里线太多,我只用12v和5v,都拿下来了,线路板上有符号,基本上黄线,黑线,红线能按回去,绿线不知道往哪接了,谁给俺讲讲,谢谢了。
电源

网友:
绿线位置通常会标有PS-ON等字样。
待机时电源通常只会有两路输出电压,均是5V。简单判别就是短接任意一处5V至地,时间切忌不要太长,看到风扇旋转即可,那根即可确定为绿线,另一根为紫线5VSB。
[
]

网友:
ok
ps-on,谢谢了
通电测我不敢,被电过,心里有阴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