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跑C1求310G-R2硬超频芯片资料
会员23197 该用户已被删除

楼主(2007-12-30):
今天接到一块昂达NF4TS主板,开机跑C1,测3.3V电压只有1.3V左右,上拉电阻电压只有0.9V左右,内存核心供电1.8V边上有个叫winbond 310G-R2的八爪芯片,测电压两脚为0.9V左右,另有两脚为3.3V,其它四脚无电压,查资料说这个芯片(310G-R2)叫硬超频芯片可调节内存供电,我怀疑是这个芯片有问题,但手上也没有些芯片的资料,也没有同样配件替换,换了其它八爪毛病还是一样.BIOS也刷了最新了.忘高手不吝赐教.

会员23197 该用户已被删除

网友:
刚刚已修复,原来就是主板背面断线.只怪本人太不细心转了好大个圈...不过有点不明白的就是,现在正常以后.内存的的上拉电阻和供电还和上面写出来的一样,3.3V的电压只有1.3V,不知道怎么搞也能用...忘赐教.

网友:
板子修复并可以点亮,那么3.3V绝对不会只有1.3V,回头查查你的表

网友:
你说的310G,全名是W83310,是转换VTTDDR电压用的。

在上面所量测到的3。3V,是VCC3或是3VDUAL电压。

还有就是,不明白你干嘛要量3。3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