郁闷的两个问题,有没有人是一样的问题啊。

楼主(2007-12-30):
两个问题:
1、MATS测试全报错(别说你看不懂是什么意思,上次谁说看不懂来着?)
    一般来说显存有问题会报错,很少超过16根线。因为一块芯片的线是16条,也有32条的。但是全报错的话就有点蹊跷,不可能那么多片显存全虚焊吧,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显卡上的显存都虚吧。我手上就有几片了。
    加焊无效,测量供电正常,电容也换掉了。状态没变。BIOS没刷,找不到合适的BIOS。
2、我只发现5XXX的显卡有这个问题,其中有我的,也有论坛上一个朋友的。
  就是5XXX显示完显卡信息就 黑屏,进系统可以找到5XXX的显卡并装上驱动,刷BIOS无效。电压和正常的比较无异。
  更好玩的是,拆下一片显存后,显卡就可以点亮了,就是花屏而已,用MATS测试的话就是那几个错误。补上显存就又不行了。

网友:
1 可能是A线有故障,导致所有的D线出错。

2 有没有更换ACT08?

网友:
1号情况我再试下,不过问题是线全是连起来的,没有排阻。我试试。
2号情况我也看看,不过想问问:显示完显卡信息就 黑屏,主板上代码已经不跑了,也没有报警,和死机一样,也有可能是ACT08引起的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