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磐正EP-4PCA3I故障

楼主(2007-12-30):
一片磐正EP-4PCA3I主板,是875的,故障表现为开机后主板子诊断码停在C1,不亮机,有时候又可以正常进系统,拿给一位师傅修,说是北桥坏了,可那师傅换了北桥,还是一个样,后来又换了CPU供电的CMOS管,型号为80N02,还是不行,几天后,那师傅通知我说,板子没零件,没得修了,也没说是什么零件,后来我拿回板子,看到CPU供电部分的管子被换了几个不同型号的,板子也弄得有点糊涂,感觉被严重忽悠了,没修好也不用把我的板子弄成那样,哎~~~~~

网友:
诊断码跑C1应该是内存电路或BIOS的问题吧,还有875的板如果上2.0以下的CPU也会跑C1的

网友:
BIOS已经重新刷过,CPU是P4 2.6C的,内存电路无异常,怪了,呵呵~~~~

顺便问一下,北桥大部分是因为什么原因烧的

网友:
抓不住内存的原因有很多。论坛有相关的帖子!

网友:
纠正个观点,北桥没有烧掉,如果烧掉估计板子是触发不了的,肯定有短路。
其次主板维修中南北桥损坏的几率还是很大的,参与协调它们工作的原件相当多,任何一原件损坏都有可能殃及鱼池。跑C1是典型不过内存的代码,可以详细搜索论坛内的帖子参考

网友:
我怀疑的是你找的那个师傅有换北桥的能力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呵呵~~~我也在怀疑这个问题,看着那板子那CPU供电部分,就觉得技术不怎么样了
不过我这边的电脑城大都是这样,自己修不了的,就转给别人修,都不知道转了几手了

网友:
现在板子上CPU供电部分有三片80N02的管子,被换成是70T03的,是四相供电的,查了一下两个管子的DATASHEET发现两种管子的电流,耐压,内阻都不同的,现在都没敢上CPU试机了,等找到同样的管子换上去再试试,我说不上是维修人员,只是个业余玩家,谢谢大家的指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