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嘉HJ-845E4为什么要用电烙铁焊一下主供电电容才能进系统

楼主(2007-12-31):
宏嘉HJ-845E4为什么要用电烙铁焊一下主供电电容才能进系统,网吧板很多块都是这个样, 开机进dos正常,一进系统主供电电压就变为零伏,按复位不起作用,拔电源重新开机一进系统主供电电压又变为零伏,在dos开多长时间都没事,系统没事,硬盘没事,电容电源ic都换过,电源ic型号:hip6302cb  在无意中发现用电烙铁焊一下主供电电容就能进系统,主供电电压也正常,开机一天都没事,但机子停久了在开又要电烙铁焊一下主供电电容才能正常,不知是何事?有请各位兄弟帮帮忙,谢谢!!!!!

网友:
估计是电源IC有问题,或者刷一下BIOS看看.

网友:
还是电容的问题,你对电容加热就好。说明电容的容性变了。你还是换电容。

网友:
电容的问题,你对电容加热就好。说明电容的容性变了。你还是换电容。

十万个V什么 -10 骗分帖

网友:
先把电容换了试试吧, 不行可能是电源IC的事, 也不可能是主板稳定性不好

网友:
先换了电容在说,我感觉是他的事,可能是电容容性变了.在就是I/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