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易驱把硬盘搞坏了怎办啊

楼主(2007-12-31):
使用易驱把硬盘搞坏了怎办啊帮帮我。

网友:
说的不明白呀,坏到什么程度了。是检不到还是有坏道呀!

网友:
易驱?
什么东西的
说清楚点故障

网友(2008-02-10):
有问题应该说清楚是怎么个坏法吧,要不怎么弄好啊。

网友:
所谓的易驱~~就是外接硬盘合嘛~~通俗叫易驱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