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代显示器问题

楼主(2007-12-31):
我的一台现代的显示器,开机就亮绿灯,看上去还带点黄色,次级电压基本正常,CPU 供电4。95,复位无电压。断开复位脚,量板子上有4。95V电压,要怎么整?是不是MCU坏了?

网友:
照你说的看,不像是MCU坏,有些MCU是低电平复位,,MCU复位脚会接有一个复位电路,而低电平复位的MCU内部复位脚连接的是三极管C极,复位过程中三极管C极对E极(接地)低阻.. LZ的机是不是开机指示灯就一直亮一种色??这样试试刷ROM..

网友:
是的就是开机就亮一种色,不变,开关也没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