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假负载的接法

楼主(2007-12-31):
三星763MB显示器,开显示器不到10分钟烧行管,开显示器后时间不长行管就发烫。接电脑主机后开显示器,测得+50V主电压高达500多V,行管C级电压也是500多V,+80V电压只有60V左右,6.3V,13V电压测不到。奇怪的是开显示器几分钟内显示正常。是电源故障还是行电路啊?
      我想接假负载试试,我是这样接的,先焊掉与+50V次级相连的二极管和一电阻,然后把60W灯泡一根线接在+50v次级,一根线接在冷地,开显示器测怎么+50V测不到电压啊,假负载应该怎么接啊。
   请高手帮我好吗?先谢谢各位了!!!!!

网友:
有些显示器行输出不工作的话,电源部分也不工作了,它有它激与自激两种方式,不知你的显示器属哪种?

网友:
这个也是我犯愁的地方,我最搞不懂的就是不知道从哪里断开行负载。我帮不了你了,希望朋友们指点一下,谢谢!

网友:
从二次升压的电容或电感断。假负载一头接电容正极一头接地就行了。

网友:
那位老师修三星显示器比较多啊?提供一下正常的电压参数好吗?
    另外市电交流200V,测电容自举升压后300V电压只有260V,正常吗?

网友:
一般小280V就不正常。把大电容换了吧。

网友:
电容我换过了,还是一样。请大家帮我分析下显示器屡烧行管的原因啊!!!急急急!

网友:
开机一会烧是过流,你查逆程电容,阻尼管。行激励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那不叫电容自举升压,不要误倒群众...
那是整流滤波....260V稍低10V,一般量都有270V~300V

网友:
按楼主的描述似乎不大可能,会不会是把接地点搞错了。为了行管安全先断开二次电源,检查开关电源各组电压是否正常

网友:
接假负载方法以:          把假负载串在行管C极上,就是断开行管C极串上假负载。

网友:
测得+50V主电压高达500多V,行管C级电压也是500多V,+80V电压只有60V左右,6.3V,13V电压测不到。10楼的朋友问的对,是楼主量错了还是表有问题啊。

网友:
显示器也有假负载吗,我还不知道呢,能不能发个图片上来

长风 -4 骗分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