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显示器花屏了,望各位大大帮帮俺

楼主(2007-12-31):
是这样,有时刚开机不花,过三四个小时就花了,这时候重起什么的都花,关机等一晚上,到第二天开机又好了,望各位大大帮帮俺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怎么帮你??
机都没拆开...!!把显示器搬上论坛修吗?
请到新手区阅读....

网友:
不是这样,俺想请教一下大大这种情况有那几种原因,要是太复杂俺就得花点钞票了

网友:
打电话问客服说是有可能屏线松了,可不知道怎么拆解,找了半天也没找到(找到的都是很简单那种LCD,我的机子是方正FG780-EB

网友:
像这种状况   主要是液晶屏上的主控IC坏了找一相同型号的换上就可了

网友:
不好说!导致花屏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屏线的接口,屏线本身。滤波电容、主控IC、屏的问题等你要拆开一一检查

网友:
花屏范围广。打开壳来,上个图片,很快就有答案吧。

网友:
上来就提问,还是新注册人员,目的很单纯,问完了,下次就不会再来了,拿这里当免费问讯处

网友:
这个故障屏坏的比率较高了,但最好还是用 通用板你的代换一下试试是否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,有时驱动板上的3.3V不正常也会造成花屏的,建议先补焊一下屏电路主IC.很典型的热稳定性不良.

网友:
9楼讲的有道理啊,都这样的话大家都喝稀饭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