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硬盘出奇的慢,是不是固件坏了,

楼主(2007-12-31):
一块WD30G的硬盘,WD300AB-00BVA0,在启动过程认硬盘时出奇的慢,用MHDD检测报错,但略过后,可以检测,没有坏道,状态良好,是不是就是固件坏了,没有遇到这种情况,如果是固件坏了,怎么刷新,不用PC3000

网友:
先换个板试一下!

还有很多认盘奇慢的是0磁道损坏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一块WD30G的硬盘,WD300AB-00BVA0,在启动过程认硬盘时出奇的慢,用MHDD检测报错,但略过后,可以检测,没有坏道,状态良好,是不是就是固件坏了,没有遇到这种情况,如果是固件坏了,怎么刷新,不用PC3000

一般是固件坏了,不用PC3000刷,我也想知道,呵呵

网友:
回二楼的,如果是0磁道坏了,我用MHDD应该能检测出来,可是没有检测出,不应该呀,我也见过很多零磁道坏的,那一般是检测不出,这个是慢,

网友:
不用工具怎么刷??

就好比让你开车但是不许你使用方向盘似的

硬盘维修专业性相当强。从一定角度上讲,比主板维修都要专业

如果不具备专业的设备,就不要修了。即使告诉你修的方法,你也修不了

网友:
楼上的意思非得用工具刷,这方面的软件没有吗?

网友:
不用PC3K那就用HRT
都没有专业工具
刷不了固件的了

网友:
从LZ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。LZ,没有修盘的专业工具,如PC3000 HRT等

这样想吧,如果随便到网上下个软件就能修好盘,写好固件。谁还犯傻去花几大K的银子买工具

工欲善其事,必先善良其器!
没有专业的工具,你修不了盘的

网友:
楼上的~~~讲得好啊~~~~~~~~~~~~~

网友:
如果MHDD测起没坏道,还认盘慢,多办是固件29,2D 有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