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! 梅捷754主板插独立网卡不能上网

楼主(2007-12-31):
急!
梅捷754主板
点不亮,加焊桥后能点亮。
但加独立网卡不能上网,能识别网卡,能正常驱动,右下角能显示连接状态。看上去一切正常,但就是不能上网!!!

使用集成网卡一切正常

有没有朋友遇到过

我自己估计上桥没有焊好

网友:
插槽与桥电路有问题 ,可能是桥没焊好!

网友:
还有这样的毛病啊,桥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 PCI网卡都能识别了 网卡本身是否有问题啊比如RJ45插口,或者系统软件问题哦?

网友:
排除了网卡、BIOS的可能性

网友:
没有遇到过,只遇到集成网卡能装驱动也能找到  而上不了网,上独立网卡死机,最后只有杀桥了

网友:
也有可能是给桥加焊时没有操作好, BIOS试试,可能性不大,

网友:
经测量PCI的AD值,发现D1 D3对地阻值比其他AD线低50欧左右。清洗南桥,仍然无效,怀疑桥坏了

网友:
看来是NF3或者NF4的板子。使用这单芯片一般是三种情况:一是早期的虚焊,经加焊后能正常使用
二是严重虚焊经加焊后可以点亮但有部分功能可能无法使用。三是彻底挂了,报废!这三种出现比例为:4:3:3

网友A:
网卡有换过PCI槽吧?
是插网卡的槽子阻值异常还所有槽子那两点都是?

网友:
这个,要查一下网卡到桥的RX和TX信号。
以及网卡周边的小配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网卡有换过PCI槽吧?
是插网卡的槽子阻值异常还所有槽子那两点都是?

换过槽子了
所有的槽子都不能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