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部资料.MBR.新手可以了解一下.

楼主(2007-12-31):
MBR 简介
问题描述
MBR 介绍
总结
MBR 的全拼是 Master Boot Recorder ,中文叫作硬盘主引导记录或主引导扇区
MBR 是在安装系统前进行分区操作时创建的,它位于整个硬盘的0 磁道0 柱面1 扇区。
在总共512 字节的主引导扇区中,引导代码占用的前446 个字节(偏移0~偏移1BDH),随
后的64 个字节(偏移1BEH~偏移1FDH)为 DPT(Disk Partition Table,硬盘分区表),
最后的两个字节“55 AA”(偏移1FEH~偏移1FFH)是分区有效结束标志。
主引导记录不属于任一操作系统,它先于操作系统调入内存并发挥作用,根据主分区表
信息来管理硬盘,然后才将控制权交与活动分区内的操作系统。
下图是一个 MBR 的全部内容,我们可以使用 winhex 等软件打开磁盘查看 MBR 内

图1
对于不同的操作系统,MBR 引导代码部分是不同的,但作用相同
下面详细介绍一下分区表(DTP)的结构。
分区表位于偏移1BEH~偏移1FDH 共64 个字节,每个分区要占用16 个字节做记录,即一个硬盘的 MBR 中最多可存放四个分区表项。
分区表项各字节的含义
分区表从第467 个字节开始,到510 字节结束,由于每个分区表项占16 字节,这里我
们以其每项的开始字节为第一字节,结束字节为第16 字节加以说明
第一个字节代表分区类型,80 为活动分区,00 为非活动分区
第二三四字节分别表示该分区的起始磁头 、起始扇区和起始柱面
第五字节表示分区的类型,OB 为FAT32 分区 ,05 为扩展分区,07 是NTFS 分区
第六七八字节分别表示该分区的结束磁头、结束扇区和结束柱面
第九---第十二字节是隐含扇区,一般是本分区前面的扇区
第十三字节到第十六字节是本分区所含扇区数,也就是分区的大小

图2
在上图中我们看到的是两个典型分区表项,第一个分区表项是主分区,第二个分区表项
是扩展分区,图中已经标示出了各字节的含义,这里对分区大小的计算说明一下:
第十三字节到第十六字节是本分区所含扇区数,也就是分区的大小,那么如何换算出分
区的实际容量呢
我们以第二个扩展分区为例进行说明
图中显示分区所含扇区数是16 进制的 92 2A 43 00 ,则实际换算时我们要从后往前
排列:
00 43 2A 92 也就是 43 2A 92 ,换算成10 进制就是 440180
这里的440180 是指扇区数, 一个扇区是512 字节, 所以该分区的总容量
是 440180*512=2253726720 字节, 由于计算机的换算是:
1G=1024M 1M=1024K 1K=1024 字节 所以该扩展分区的实际容量是:2253726720 /
1024 /1024 /1024=2.09894657135009765625 G 约2.10 G
由于MBR 的容量有限,其只提供了存放4 个分区表项的空间,所以最多只能支持4 个主
分区或三个主分区及一个扩展分区
如果我们希望使用5 个以上分区如何解决呢?简单介绍一下
这个问题就涉及到扩展分区对于逻辑分区的划分,我们可以把每一个扩展分区都看作是
一个完整硬盘,在这个所谓的硬盘中再进行划分一个主分区和一个扩展分区的操作,依次类
推,我们就可以获得非常多的分区了,这些分区我们统称为逻辑分区。

网友:
谢谢,楼主。但是最好贴的时候能把图也贴上。

网友:
MBR对于数据恢复来说,有实际意义的就是1BEH以后的64个字节,每16个字节描述一个分区的参数。其他的不属于数据恢复的范畴。

网友:
垃圾贴子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顶一下  呵呵    :lol :lol :lol :lol :lol :lol

网友:
有点遗憾,没有图片,不过还是谢谢楼主的资料.

网友(2008-09-11):
顶顶

没看见图?

网友:
感谢LZ,可惜看不到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