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上传一个硬盘版的 R.S.T

楼主(2007-12-31):
有硬盘版的就不要下了,也是不新版本,只因原来的不能下载了,我再次上传一个硬盘版的 R.S.T,下载完后启动vFloppy.exe 软件  先用映像文件的路径,把MEM文件添加进去,然后点应用   再重启一下就可以在DOS下使好了,使用方法说明和光盘版的一样

网友:
版主辛苦了!谢谢提供。

网友:
我的机器是杂牌815E的主板 上的1.3的CPU 2跟256内存怎么在我机器上检测一直到最后一派一直响。而把内存拿到另外一台机器上却没事呢。难道是南桥芯片的原因 一个是lntel的一个是威盛的

网友:
主板挑内存!
硬盘版的RST,那网上下的别的能不能硬盘上用?

网友:
怎么不能下载??

下载出现,您所在的用户组(新手上路)无法进行此操作

我也登陆了

欣雪 -4 不遵守版规

网友:
这个还是刻录成光盘吧。。。。。因为毕竟经常使用

网友:
能下吗,!!!!!谢谢了 !!!!!!!!!!!!

网友:
能下吗,!!!!!谢谢了 !!!!!!!!!!!!

沐风听雨 -6 骗分帖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有光盘的和硬盘版的,自己下吧

网友:
我要怎么办啊

下载出现,您所在的用户组(新手上路)无法进行此操作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我们已经设置了新手无法下载,你可以回贴,发贴或到维修间去灌水,赚取相应的积分,等你到了初级会员就可以下载了,但不要在专用版块灌,否则删,扣分

网友:
下载出现,您所在的用户组(新手上路)无法进行此操作?????

不看你是新手的话把你分扣完,下次再让我看到直接封ID

沐风听雨 -2 上面写得很清楚了,你没长眼睛啊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下载出现,您所在的用户组(新手上路)无法进行此操作?????

沐风听雨 -2 恶意灌水,跟上面的连标点符号都一样多

网友:
好,下载来先用用看哈 以前只用过光盘版的

网友:
我想下载,但还是下载不了喔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