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华硕P4U800-X代码跑不完,显示器点不亮!

楼主(2007-12-31):
一块华硕P4U800-X代码跑不完(跑很多代码不会停下来)显示器点不亮,刷过BIOS查供电没发现异常,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上PCI显卡试试
看看是不是显卡部分故障~

网友:
把整个主板的情况说明一下,是否是集成显卡的?

网友:
是独立显卡的,显卡都换过了还是一样的现象手头没有PCI显卡看来得去弄块PCI的显卡过来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