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PCG-V505 右边USB不能用!!

楼主(2007-12-31):
SONY PCG-V505 右边USB不能用!!

笔记本右边那个USB不能用,不插外设测电压5V正常,数据脚无电压同正常那个口相同

网友:
usb是要打阻值的,一般来讲,供电如果是好的那么南桥可能性大,不排除线路及辅料的可能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