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主板维修编程器用什么牌和什么价位最为合适

楼主(2007-12-31):
请问主板维修编程器用什么牌和什么价位最为合适

网友:
希尔特580U以上~
最新 出了5000U?经济允许买个玩玩~

网友:
希尔特580U:支持一万多种,能写各种笔记本密码芯片,各种笔记本BIOS芯片,高档维修首选产品

网友:
大概要多少银子。这是最低要求吗?俺且前银根紧缩

网友:
要修笔记本建议希尔特580U,如果不修笔记本280U也差不多够了.580U 1800左右,280U 1200左右.

网友:
我用的是280u,价格1200,基本也可以了

网友:
看你的维修量了,如果不是太大,完全没有用那么高档的,找个四五百的就行了,我用的是TOP2005+的,还行吧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