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是9800PRO花屏(已修复)

楼主(2007-12-31):
前几天收回一片AIW 9800PRO,就是带电视卡的那种,开机自检就花,有竖条纹,可以进入系统,显存和核心也不烫,后来把核心和显存的频率都降了,还是花得看不清字,当时有点事就开着机,没理它,大概半个多小时后,回来看看屏幕,已经花得没那么厉害了,中间出现间歇性的不花屏现象,大概会持续十几秒钟,又花,接着有正常,如此循环,请问这样是不是虚焊的嫌疑比较大,如果是虚焊的话,是出现在显存还是在核心上?
最后还是补焊VPU解决.在此感谢  Chinafix 管理员

网友:
那个一定是显存坏了,看看显存‘’‘’‘’‘’‘’‘’‘’‘’‘’‘’‘’‘

网友:
喔~~~好的,我试试看,谢谢~~~~~~~~~

网友:
软件测得怎样。=====================

网友:
是的,有竖立的条纹是显存坏的可能性较大!

网友:
我想是CPU多一点...........

网友:
呵呵~~CPU是没问题的了,我换另外一片9700PRO上去是不会花.是显卡的问题了.我只是个业余玩家,手头上没有专业的软件和PCI显卡,暂时检测不了.估计问题也是出在显存上,核心和显存都不会发烫,纯属个人意见,等过完元旦假期,拿去朋友那测试一下

网友:
现在可以确定是显存虚焊了,刚才无意中想看看显存编号,因为显存上贴着散热片,是用户自己加上去的,用双面导热胶粘上去的,比较难拿下来,无奈只有捏着散热片,左转有转,慢慢的把那些散热片弄下来,可显存上留着有好似不干胶的痕迹,用酒精清理后,又拿去上机,开机竟然不花了,进入系统装好驱动后也不花,一下子就想到是显存虚焊了,应该是在左右转散热片的时候,显存也受到了力,下面的焊点应该是暂时接触到了.不过不知道是哪片显存虚焊.接着开机上了一个多小时的网,又慢慢花了,是一点一点的变花.看来补焊一下应该可以解决问题了,改天拿到师傅那弄一下,呵呵~~~~~~

网友:
有可能存在虚焊,我也遇到过。

网友:
今天那出去修了,不知道明天能不能修好,期待ING~~~呵呵~~~

网友:
广州修显卡的真是少,找了几家都说修不了,真是郁闷,哎~~~~没技术又没设备的

网友:
今天拿去修笔记本的地方补焊 了一下,还是花的,哎~~~~估计没得救了

网友:
排阻测过了没?判断显存部分可以打排阻对地阻值的。

网友:
根据维修经验,是GPU空焊了。

网友:
学习了,我也有好多花屏的显卡,一块一块玩

网友:
GPU空焊,自己怎末补焊呢?

网友(2008-02-04):
我也想知道GPU空焊自己补焊的方法!

网友(2008-03-20):
放了2个月的显卡,觉得不太死心,昨天又拿去一家修笔记本的地方,重新加热了VPU,上机OK,不花了,看来上次那技术不怎么好

在此忠心感谢 Chinafix  管理员

网友:
学到了东西,我要把我的那张显卡的GPU也要补焊!

网友:
我的9550   256M显卡花屏,急死了

网友:
学习中,我也有两块花了的卡.

网友(2008-04-30):
:( :( 我的9550   256M显卡花屏,双敏的,还是花屏

网友:
我也有一块,加焊过GPU没好, 搞不到一样的显存换

网友:
AGP显卡花屏最好先测一下排阻对地阻值,如果阻某一脚或多脚阻值有较大偏差,那就把排阻先取下,测测排阻本身是否有问题,再测显卡上排阻两侧相连的线路,这样能较准确的判断出到底是显存还是GPU。
PEI-E主板就没那么那搞了,因为显存跟GPU之间是线路直接连上的,那就只有靠经验了。
当然修前先得注意是否有外损,因为很多显卡花屏跟电子元件脱落有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