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MCU和ROM(24C08)各储存什么程序?

楼主(2007-12-31):
请问MCU和ROM(24C08)各储存什么程序?驱动板的驱动程序储存在哪里???
驱动程序

网友:
h好啊!!!比喻太棒了

网友:
MCU 是不是那个正方形的样子长的像主板的BIOS芯片一样的东东?

网友:
MCU:单片机,其主要作用有:电源控制,OSD控制,频率计算,RS232通信等。
24CXX:EEPROM,用于存储Auto Config数据,白平衡数据,POWER KEY状态及POWER ON计数数据等。
楼主所说的驱动程序储存在MCU内。
[
]

网友:
请学习一下《计算机原理》

网友:
大家说的都不错,用户设置的亮度和对比度,OSD菜单位置等数据都存在24C16里面。而具体显示器如何工具,显示什么样的提示信息是由MCU里面的程序决定的。一个是指挥是中心,一个是数据库。

网友:
谢谢各位的回复,原来驱动程序储存在MCU内,我还以为在24CXX:EEPROM内的

网友:
也可以这样理解,MCU里面的是程序以及该程序运行时所需的一级ROM数据,而24C里面的是数据库.

网友:
MCU是不是传说中的CPU功能?上面的解说就是了

网友:
建议学习一下单片机原理,很多问题里面有讲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