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分享)LG773N指示灯闪烁维修一例

楼主(2007-12-31):
接修一台LG773N显示器,按电源开关不到电,指示灯不亮,开机查行管,2次电管击穿,R700-1 R700-2,限流电阻烧开路,换以上元件,显示器指示灯不断地闪烁,按以前的思路,应该是有地方短路保护了。
测量各路供电端又没有发现有短路,通电测各路供电电压,50,15,6.3,105 都正常,测量场供电正常,测视放尾板,105V供电只有5V,该供电压由105V过Q972(A1275)供给视放板,Q972由Q971(C3206)控制,Q971由MCU控制,量Q971B极有0.6V,查周边相关元件,发现Q972的B极相连的R972(150k)电阻开路,换R972,开机指示灯不再闪,画面正常,故障解决,原来视放供电不到位也会出现类似短路保护的现象。

网友:
又没有附图,还只说元件位号,人家能看得明白吗?
怕是过段时间你自己在来看这个贴子,也不知道RXXX是哪个电阻了。

网友:
通电的一瞬间,不冒烟,不打火,真他妈难修。

网友:
楼上的.警告一次.再这样不看清楚就回贴.小心下次给你删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