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品牌机问题?

楼主(2007-12-31):
客户拿来后说主板上的PCI槽都用不了``
后我也试了 三个槽查上诊断卡都不跑代码 但是可以进系统`` 后我上独立网卡也认不到``
测量PCI的 时钟和复位都正常`` 后客户说。上网被雷击了``
[
]
主板

网友:
网卡芯片卸掉再说!

网友:
先杀集成网卡,要不就是USB问题

网友:
建议称斤,不值得修这样的板,

网友(2008-02-12):
方正笔记本usb用不了
USB的电压正常,就是USB用不了,其它正常